DELL E153FPC 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9-04-09):
整个电源板只有桥堆中间两脚测有220V   两边都没有电压
知道是什么坏了吗 ???

网友:
滤波电容那有 300V 直流吗??

网友:
没有 ,都是0V  只有桥堆中间两脚有交流220V

网友:
桥后面要用直流档量的

网友:
桥堆坏了啊,不过先确定桥堆后面的电路是否短路导致桥堆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