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帮下忙.,联想液晶问题

楼主(2009-04-09):
有台联想19寸液晶,.开机红屏,然后关机.关机的时候灯是绿色的,黑屏,再开也一样..
电路板没什么地方烧.补焊过了..之前是开机正常,用了半个钟后会自动关,然后开又正常,灯是绿的..
急急急............

网友:
查下灯管!  灯管老化了吧

网友:
换灯管吧,这是典型的灯管老化现象

网友:
不可能四个一起坏吧..
还有没有其它问题的/.

网友:
就算灯管坏了.应该也可以看到图像呀,可是现在暗了之后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
又发现新的问题,不开机只要通电,电源板就会发生吱吱声,把开关变压器次级断开就不会,接上就有,滤波电容换过也不行,

网友:
都是差不多,应当把灯管换了它

网友:
代换主板,如果故障依旧那就是屏驱的问题了。

网友:
灯管老化现象

网友:
先把灯管换好了再说,响的问题查是不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先把灯管换了,...有声音可能是电源 或是高压板....修好了 和大家说说经验 分享

网友:
灯管老化~~换上就OK了

网友:
灯管和屏驱动芯片,先测灯管

网友:
对。灯管和屏驱动芯片的问题。。换了就OK

网友:
机器是唯冠生产的,这批质量不好,换了灯管就好

网友:
就是灯管老化,换灯管包好

网友:
把灯管单独取下来点一点,看那根有变色或先黑了就换那根,坏几根换几根,没问题的光白的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