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档2A

楼主(2009-04-09):
我有好几块显卡都是挡在2A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供电应该都正常!就是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挡在2A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还有要问一下显卡的BIOS容易坏吗?我没有刷过显卡BIOS

网友:
这种情况GPU坏得多

网友:
试着刷一下BIOS      昨天正好就有一个9550 跑2A刷好了

网友:
但是我没刷过显卡的BIOS 哦 甚至不知道怎么刷哦

网友:
显卡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具体测试参数报上来

网友:
很多品牌都遇到过! 还要问下版主 如果发的帖子问题解决了 怎么重新编辑为以解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