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TCL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9-04-09):
开机3秒正常,之后就闪屏,修来都是TCL的通病:坏高压包。换掉,正常开机,轻敲电路板,接着黑屏,需重新开机才能正常,再敲再黑。怀疑虚焊,随将高功耗的行场部分补焊,再敲,故障依旧(电路板任意位置)。实在是不知道从哪下手,请教下老师们,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TCL的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