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3300s台式机一接电就开机

楼主(2009-04-09):
请问ACER aspire 3300s台式机一接电就开机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或者是开机电路出现故障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发错地方了
另外一接电就开机是否能正常进入系统,然后正常关机后会不会呢

网友:
BIOS里面的高级电源管理
电脑通电后自动开机是可以通过主板BIOS 的设置的,例:“Restore On AC/PowerLoss”(此项决定如果开机时发生断电,恢复供电后系统如何反应),设定值有Power Off、Power On或Last State 三种,选择Power Off,接通交流电源后保持关机状态;选择Power On,来电后开机;LastState 将机器恢复到断电前的状态。建议设成Power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