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04-09):
长城ATX-300P4-PFC电源的问题。。

前两天给一个同学维修时得到的。。。

我看了,里面有几个地方(电阻等)出问题了。。

但其中有一个
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规格如何呢?买的话什么地方能买到?差不多要多少钱呢?
其它的如金属釉的电阻呢?价格几何?

----------------------------
4.10补充

回复4#
唉。。我昨天去买了三个。。。刚刚再接上一个,烧了。。现在想想还真的有可能会炸啊。。

你说陶瓷的?不知道会不会贵很多?像这种零件一般差不多什么样的价格?(我昨天买的三个都是玻璃的,3A。。靠,一个要我一块钱。。我后来讲价,3个1.5元给他。。

我刚刚接上一个新的又烧了。。

我再上几张这个电源的图。。

巧得很!今天物理练习删上的一个题目里面说的就是ATX电源,而且我看了一下,那张图和我这个电源简直是一模一样啊。。见鬼了,我说。。。

于是我问了问物理老师一些相关的问题。。

老师说“铝片”旁边有一个零件(不知道是不是说三极管?我刚刚看了一下,铝片(散热片)旁边有四个“三条脚”(两片铝片,左右都有一个,一共四个)的东东。。不知道老师说的是不是就是这四个?)最有可能坏了。。。

是这样的吗?我应该怎么检测它是否坏了呢?(PS:我是高二学生哈。。。对电脑方面的比较感兴趣。。特别是硬件方面。。学习也因此。。。)
--------------------------------------------------------------
谢谢楼下的朋友们!!
那天快迟到了没写完。。。
这个电源是一个同学的。。她说刚接上去,(不知道有没有按主机的开机键)就听到一声“啪”。。
我给她检测一下,知道电源坏了,她大哥说再买一个(还有两个月保修期,但是是在外地买的。。)于是把这个坏的给我了。。。
我看了下,那几天几乎是一个多星期都是阴天或雨天的天气。。虽然电脑在三楼,但我认为可能和湿气有关。。因为我那天进去,感觉空气“湿湿的”。。。

是不是我要修这个电源,要先买一个万用表?差不多要多少钱呢?还要其它什么工具呢?(我只有电烙铁。。。我在农村。。不知道能否买到万用表。。。

-------------------------------------------------------------
桥式整流二级管

那个电源里面就是有一个这种“二级管”烧了。。我随便从MP3充电器找了一个类似的给它接上了。。(但没焊。。不知道有没有虚接。。)然后,新买的保险管就烧了,一接上电源后。。。

-------------------------------------------------------------

补充几张图。。。

网友:
保险呗,250v3a就可以

网友:
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建议学学基本知识再修,要不会出大问题的

网友:
自己维修电源,建议不要使用这种玻璃的保险管,最好用瓷管的保险,玻璃的保险管很容易就炸开的,太危险了。

网友:
炸保险  是300V电路有短路   常见的  桥式整流二极管短路  压敏电阻击穿  450V大电解电容击穿  待机开关击穿  主电源推挽管 击穿   你在保险位子上串个40-60W的灯泡  别上保险管  修好了短路灯泡是不发光的 如长亮 就是短路没排除。

网友:
保险丝上电就烧,说明电路里面有严重的短路了。没有一定的电路基础的话,很难入手的。建议楼主先把电路看懂再动手。另外要小心触电哦

网友:
你应该查一下,5027和13009那一块的电路。不要看到保险坏了就换一个上去。

网友:
炸保险  是300V电路有短路   常见的  桥式整流二极管短路  压敏电阻击穿  450V大电解电容击穿  待机开关击穿  主电源推挽管 击穿   你在保险位子上串个40-60W的灯泡  别上保险管  修好了短路灯泡是不发光的 如长亮 就 ...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明白了  里面有高压电 小心啊

网友:
炸保险  是300V电路有短路   常见的  桥式整流二极管短路  压敏电阻击穿  450V大电解电容击穿  待机开关击穿  主电源推挽管 击穿   你在保险位子上串个40-60W的灯泡  别上保险管  修好了短路灯泡是不发光的 如长亮 就 ...
引用 网友A:

“你在保险位子上串个40-60W的灯泡”。。用白炽灯泡?会否烧了啊?
另外,除了桥式二级管烧了。。还有一个像压敏电阻的,只不过它是橙色的。。也坏了。。
这样的零件一般什么地方有卖呢?我在农村。。。我去买保险管的时候,他们那没有卖电阻之类的零件。。那是一家卖电器的小店铺。。。

网友: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7030372.html
烧坏集成电路是小事。电解电容爆炸是大事。我干过。吓死我了。当时是24V的电压。如果没接反的话电流能达到5A.反接就不好测了。反正烧了一片元器件。炸了2个电容。幸亏我手快。

好像很危险啊。。。?

网友:
你应该查一下,5027和13009那一块的电路。不要看到保险坏了就换一个上去。
引用 网友B:

5027和13009?我不认识它们啊。。有相关的资料吗?给我一下关键词?中文专有名称?

网友:
保险丝上电就烧,说明电路里面有严重的短路了。没有一定的电路基础的话,很难入手的。建议楼主先把电路看懂再动手。另外要小心触电哦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在一楼补充了一些内容。。不知道能否说说,可能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楼主还是找个师傅去修吧,要想自己修好的话先把基础书看好,再找个师傅学几年然后再修,你这样搞要出事情的。。。。。。。。

网友:
像这样的东西就别修了换一个新电源得了

网友:
看来要把楼主顶到天上去,看能够明白多少~~~修!最起码的要认识元件,后要知道元件的性能,好坏的测量,不然  呵呵 ~~~~~~~~顶你上天了都没有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