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待机电压17V,

楼主(2009-04-09):
有头有一个本,客户送来之后不开机,我测了一下待机电压竟然17V,本子可以触发,不过电流跑到0.12就还不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条明路

网友:
待机电压没问题。

网友:
有头有一个本,客户送来之后不开机,我测了一下待机电压竟然17V,本子可以触发,不过电流跑到0.12就还不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条明路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测到的待机电压呢,请回答一下

网友:
开机按键的脚测的,不对吗??

网友:
感觉问题在南桥或时钟

网友:
开机按键脚 十几V是正常的 手里现在这个 联想E600开机脚 就是17V的 电流0.12不知道什么机器不好判断

网友:
改天我上个图片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