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南桥ok

楼主(2009-04-09):
同事一台式机开不了机,之前用手机连电脑下载MP3时没有下完就拔了数据线,死机了,重启不能触发,usb口中间两脚对地打阻值为0,判断为南桥挂了,(82801db南桥),用塞克852D+换南桥,吹上去,上电触发,ok  又好了一块,,呵呵呵呵呵

网友:
呵呵 南桥很好换的  我一般 都是热风枪 一把就可以了  都不用植锡 旧板上直接拆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