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精英K8M800-M2主板插硬盘自检不过去

楼主(2009-04-09):
有一个精英K8M800-M2主板插硬盘自检不过去
拔掉硬盘自检OK。。。。。。。。大家帮忙

网友:
硬盘的分区格式是什么格式,是一开始就用的这个硬盘装的系统吗?再有硬盘很有可能是挂了,再说你说的也不是很对,没有硬盘怎能自检,不报警吗?

网友:
确定硬盘是好的吗???~~~

网友:
我想硬盘已经坏了

网友:
我解决了。。硬盘是好的  一个供电不对。。。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自检不过就是  硬盘检测不到嘛  这种情况多囖   换下数据线试试  前提是硬盘好的哦
   在打下IDE口的阻值  我记得是3-18脚  阻值要基本一样  误差小于5%

网友(2010-03-23):
我也遇到了 同样的问题  请问楼主 是哪个供电不对?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