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GA-8I848P-G主板问题

楼主(2009-04-09):
求教各位老师这块 GA-8I848P-G主板 装上系统不能装显卡驱动一装显卡驱动就花屏蓝屏。开始一直以为是系统的问题换了好多张盘哈不行,我就把这块主板和另外两套正常的机子替换也是这个现象。应该是主板问题就是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求教各位老师帮助。。。
显卡

网友:
量一下那个AGP槽的供电电压对不对~~~~
更换此供电管~~~

网友:
用的是
D1703
L
GF025424
D极有4.00V,S极有1.52V 是不是有点弱 换了管子还是这样 下来该从哪入手谢谢各位。。

网友:
这块板子我也有,我的可能是南桥挂了!哎!

网友:
北桥洗一下
南桥也是

网友:
明天洗洗试试 ,郁闷死啦。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供电和AGP的供电不足引起的
你把AGP旁边的 2个MOS管换了看看

网友:
内存也会引起
可多换几个不同规格的 试试看看

网友:
如果显卡供电电路正常的情况下,一般应该是北桥虚焊的情况比较多,用AGP打阻值卡测一下数据线和地址线的阻值,再不然用适当的力度按压北桥开机,看是否正常

网友:
显卡部分有问题

网友:
AGP的供电 周边的电容更换一下 或者内存也出现花屏 最好把内存槽擦一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部分问题,主板问题可能性很小很小!!!

网友:
主要查一下显卡供电和检查一下显卡插槽的氧化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是宁波恒创的
你还是让恒创寄到宁波RMA让我瞧瞧
应该过保了吧!!!
如果是桥的问题就不能给你修复了啊 ~!(因为换桥要付费维修的 啊 )13586855784 张艳

网友:
楼上的果然是工厂RAM的,看来我还是没看走眼...
这板上现在我手上有50片,昨晚测了二十,全北桥挂.估计剩下的应该也是一样

网友:
有这么多都是NB不良吗!!
你都换好啦
很奇怪啊 到RMA的板换NB的很少!!(对地的也很少啊!!)
刷BIOS很多会好!!过了就是SB对地

网友:
清洗下插槽 有时候插槽脏了也会花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