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65G的主板,,,代码都过,也有滴的一声,就是不显示

楼主(2009-04-09):
一HP品牌机,,,代码都过了,也有滴的一声,就是不显示,测个处电压也都正常,,,是不是北桥挂了呢,,,,求大家帮帮忙,,,真的是北桥有问题吗
不显示
主板

网友:
看显卡那的电阻电容对地阻值多大,在刷个BIOS.

网友:
独立显卡吗?如果不是,很有可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这种板子很多我都没修好,大概北桥挂了吧

网友:
独立的还是集成的呢?集成的测下 H V信号 线路,看看是不是电感变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