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NX7010

楼主(2009-04-09):
我手里有台HPNX7010地 机器,刚开始点不亮,北桥1V对地短路,后来换了北侨可以开机进系统了后来发现进系统了,显示花屏,外接显示器正常的,蓝呀也装不上,我怀疑是北桥没做好或是换上去的桥有问题我有换了一片结果故障一样的,请高手们指点下,会是那的问题

网友:
看看主板屏接口信号。正常的话再查屏部分

网友:
想问一下,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集显的,显卡在北桥里
独显的,你要考虑显示卡了,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