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维修记

楼主(2009-04-09):
朋友的维修店有个微机电源要丢,我要来了,拆开一看,损坏厉害(辅助电源管和主开关管缺失,高压电容炸裂)怪不得要丢了呢。但既然要来了,就索性修修。先修辅助电源,电路基本同上图。把维修辅助电路的经验拿出来,希望对大家有用。
维修步骤:
1、先换上两个高压电容,测量高压电容的分压电阻没问题。
2、对辅助电源部分做测量检查,发现ZD1短路,由于是贴片元件,焊下时已经看不到型号了,用个12V的稳压管代替。
3、继续检查,R4断路,Q4击穿、D7击穿,手头无同型号的元件,分别用1.5欧姆的电阻、8050、FR303替代。
4、由于辅助开关管缺失,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用K2847(900V8A)替代。
5、元件都焊好后,又做了一次检查,没问题。
6、串接个60W的灯泡,焊上3A瓷管保险。
7、加电后,灯泡一闪就熄灭了(正常现象),测量高压310V,两个高压电容,一个154V,一个155V,正常,测量输出,没有电压。
8、断电,重新测量电路元件,都正常。重新加电,用示波器测量开关管栅极,无振荡波形,测量栅极电压1.89V。到这里,维修停滞了,为什么栅极有电压,而电源不起振呢?
9、经过一点的思考后(白天上班),终于找到一点维修思路,应该是开关管栅极电压过低,没达到场效应管的开启电压。
10、下班回家,换掉R9电阻,使栅极电压大约为6V,重新加电,测量+5V和+20V都有,连续开机1个小时,场效应管、开关变压器、整流二极管温升不高,至此维修完成。

网友:
思路正确,值得借鉴。

网友:
请问楼主朋友:唯博ATX-350P电源,辅助电源开关管坏了,还有发射极的电阻开路。原开关管型号是C5027-R,买了一个C5027换上,可是辅助电源部分还是不
    能启动。查开关管集电极300V直流电压正常,基极有0.59V电压不变?

网友:
会4楼:
   首先问一下,你换上的是C5027-R么?C5027-R和C5027的参数是不一样的。
   你的开关管坏了,同时发射极电阻开路,说明开关管是在大电流的情况下烧的,你就要查查开关管周围电路,调整三极管、4148二极管、小电阻等等,也应该查查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和光藕。
   开关管过流还有可能是次级电路引起的,重点查查,整流二极管、滤波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