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稳压二极管能用普通的二极管代换吧

楼主(2009-04-09):
有一块主板的一个稳压
二极管
短路了可以用一般的二极管代换吗
主板

网友:
没说清楚怎么回答你啊

网友:
怎么可能用普通的代换呢。你得用相同型号的稳压二极管代换

网友:
二种根本就是不同性能的元件,一般不好代换,如果稳压电压值不高的,且反向电压不高(要击穿的),可以用硅管串联,一只硅管结节电压为0.7V,串联10就是7V.

网友:
主板上的反向电压不是很高,不比显像管电路,但代换稳压值不好取,还有锗二极管(找不到了)结节电压0 0.3V,可以和硅二极管搭配,获得相应的稳压值.

网友:
你看一下管子是多少伏的 然后找比它大或少大都 行

网友:
老兄不行的,稳压二级管是工作在反相击穿的状态下的,一般的二级管怎么受得了???

网友:
谢谢大家现在修好了,我是从笔记本上拆个也是19V供电的稳压二极管装上的,我拆了几个都不能用,就从一个好用的笔记本上拆下来一个二极管装上就好了,我也不知道型号是不是一样的。原来的二极管上标注R615,从笔记本上拆的标注为3D SK34

网友:
怎么可能用普通的代换呢 它们在电路中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当然不能代换,看名字就知道

网友:
最好是同型号吧。带换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