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236主板 清coms可以开机

楼主(2009-04-09):
请问V星 ms-7236主板 清coms可以开机复位没有反应。再开机开不开,检测卡复位常亮,测内存时钟电路没有
主板

网友:
测该板有没有复位电压,如果没有可能就是门电路芯片或者是南桥的原因

网友:
先量全板各工作电压正不正常,你说内存无时钟,那先把内存时钟修出来~~~

网友:
不要急于修时钟 还是先测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