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安泰信8205风枪中的电机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
请问各位大虾,安泰信8205风枪中的电机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楼主(2009-04-09):
如题:用下面这个调速装置可以吗??

网友:
看看电机上的参数。然后自己用表量一下。

网友:
我想有说明书或者知道的高手帮我看看。
还有请LS的版主看看:
在你的文章“将ATX电源改装成维修用可调电源”中可以把辅助变压器和推进变压器去掉吗??只留下主变压器行不??

网友:
不能将“辅助变压器和推进变压器”去掉,辅助电源要为KA7500供电,推动变压器驱动半桥功率管的,去掉后主电源部分没法工作。

网友:
那么只去掉339芯片,旁边与之相连的元件不去掉可以吗??我想应该可以的吧??不会有短路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