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ME 1+电源问题 不开机/.

楼主(2009-04-09):
EPSON ME 1+,因外线电压过高,烧电脑主板,电脑电源.EPSON ME 1也同时坏了,打开电源哈,是两路电源输出,测量有3V ,  36V电压是不是正常啊,是空负载测量.那位知道的请帮忙.

网友:
打开里面的控制板,发现R4,DM1一个像三极管一样的东西,上面标有G2Z,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MOS管,请问谁有R4和DM1的资料啊,分享一下。

网友:
没人有资料吗,自己顶。

网友:
你插上试一下吧,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2009-07-30):
电压是正常的  你说的三极管是很小的在USB口边 那个坏可 不能连接到电脑 它的原理是由
两个二极管组成的 装两个二极管上去就可以 我有试过 我很不描述东西 很对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