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 8NPAI不过显卡

楼主(2009-04-09):
磐正EP 8NPAI不过显卡...
跑到7F..键盘可以控制重启的.但是显示器没显示...换显卡试了还是没显..
请问PCI-E上有多少个12V的电压?有一路没有电压..找不到是从哪里入来的..没有管之类的东西..望大家帮忙解决,,,,,
显卡

网友:
回楼主,PCI-E有5个+12V供电,我在打阻卡上看的,现在没有数码相机拍不了

网友:
桥虚焊了,补焊就好。。。我的经常这样

网友:
可以用风枪吹吗?没有BGA和锡老呀

网友:
BGA虚焊 我修过...........

网友:
加焊BGA
自己单靠风枪加焊比较困难~

网友:
把板子放平
用风抢在下加焊
、要小心

网友:
OK了。。修好后有点成就感。。。放入消毒柜加热后就可以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