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机器不定时死机

楼主(2009-04-09):
接了一个IBMr52的机器。不定时死机,有时候压一下显卡有可以用几天,显卡也做了,不行,把南桥和北桥都做了,还是一样的现象,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问题,希望指点你一下。谢谢诶
显卡

网友:
电脑死机不一定就是硬件原因,有时候驱动,系统,病毒,不兼容的硬、软件,也会引起死机,还有内存也会引起死机,散热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重做系统试试,再不行把北桥换掉

网友:
检查一下供电,在死机前有没有变化

网友:
各位,我是只有主板没换了。其他的都换完了测试过。还是一样死机,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以前的t43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法还是换主板才解决的,这个机器主板和t43是一样的,客户不想换主板,一直在修。现在没思路了。还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换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压一下就行,有可能是主板断线了,看着办吧

网友:
如果象楼主说的,那没有修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