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是南桥芯片烧了!

楼主(2009-04-09):
本人的一块技嘉8I848P-G主板,由于我热插拔U盘,造成电脑死机,重新开机后发现无法点亮,拆开机箱发现南桥芯片在通电未开机的情况下温度急剧上升,请问我该怎么测量呢?前几天我发过这个帖子由于出差没有来的及回复,被关闭了,昨天刚刚买的万用表,我看有同仁说让我查USB对地是否短路,我不会查啊,请教高手我应该从哪下手查,怎样去查,才能最终确定是南桥芯片烧了!
谢谢!请版主这次别关闭我的帖子!

网友:
按照LZ描述南桥挂了多数
论证一下就是用万用表二极体值量PCI A14如果很低就是南桥挂了啊

网友:
PCI A 14是什么东东,在哪个地方呢?哎,电路这块我还是欠缺的太多!

网友:
PCI A面14脚

网友:
pci A14脚就是3VSB
它对地短路基本可以判断南桥烧了
你是拔U盘后不开机的
量usb数据脚对地阻值,我估计你的主板是usb烧的南桥。

网友:
基础的东西要多看,自己多在论坛学习,新手资料多

网友:
谢谢各位,我刚才已经找到了,看来我还要继续努力学习

网友:
待机不通电南桥发热95%可以判断南桥挂了把

网友:
usb口中间l两脚对地打阻值为0的话,南桥挂

网友:
老问题,教你个新方法,弄个稳压电源上电调电流,那个芯片慢慢温升高就是那个坏

网友:
建议你还是拿维修点去 呵呵

网友:
除了量A14脚外,你可以量一下USB接口的是间两个引脚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