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过电

楼主(2009-04-09):
CPUID CPU 名称 AMD Sempron(tm) 2800+
主板芯片组 SiS 741(GX)
BIOS 类型 Phoenix - AwardBIOS v6.00PG
按下开机按钮后,CPU和机箱风扇都转,不显示,键盘灯不亮,电源指示灯不亮,硬盘灯亮但无读硬盘音,光驱打不开。显示芯片和桥都不热。换过电源,换过电池现象依旧;同时拔掉硬盘排线和光驱排线,光驱可打开;拔掉内存无报警音;确认过电池座是好的。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诊断卡有什么显示?

网友:
估计楼主连诊断卡是什么东东也不清楚

这样的故障最好是送到电脑城里请专业人员维修吧

网友:
不测电压、不测阻值,不量CPU工作条件,拔排线,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北桥脱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北桥芯片损坏

网友:
说得太笼统了,你最好先什么都别接试试,再一样一样来,这样很容易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