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朋友们华硕P4PE-X主板内存供电第184脚3.3V正常吗!

楼主(2009-04-09):
我收来1块华硕P4PE-X主板,怀疑是坏的怕烧原件,先不上CPU内存,用打阻卡测内存供电第184脚3.3V,180脚是正常的2.6V,一般来说184脚和180脚都是2.6V的,请问朋友们184脚电压正常吗,如果不正常该差哪块电源管理芯片啊,我从供电管开始跑线跑了很久都找不到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正常的
放心的上cpu吧

网友:
184脚3.3V正常

网友:
哦,好的,谢谢朋友们,那CPU供电脚电压1.84V正常吗!

网友:
184脚303V正常?

网友:
楼上的有没有打上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