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液晶插信号线无信号

楼主(2009-04-09):
三星15液晶插信号线无信号变黑屏了,指示灯是绿色的,在不插信号线时屏幕上有无信号输出的字样,是主板有短路的吗?加焊过主板芯片故障依旧,测RGB对地阻值正常,请同仁老师赐教!

网友:
直接换MCU就好

网友:
屏线问题也可能这样的了。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就是换MCU就好了,你也试试吧

网友:
有可能是MCU的问题

网友:
明显是数据方面的问题。还加焊做什么?

网友:
MCU怎么换啊。菜鸟问。。。

网友(2009-06-13):
驱动板的问题吧,换个MCU

网友:
换个MUC,要不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一次这样的问题,

网友:
按错键了,所以重发一次

我上次也遇到一次这种情况,结果是直接连主机就OK,不要插分频器。

网友:
换MCU 并重新写数据

网友:
mcu或屏线,我昨天修了一台是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