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800se显卡花屏故障

楼主(2009-04-09):
elsa ATI9800se显卡一片,花屏

显卡原所在机箱挡板位置有问题,显卡变形严重。后来轻微花屏,用纸团压住不花。
过两三个月后彻底花屏。求助解决方案

已经做过的维修手段,显存、核心BGA都加焊过。无效。
因PCB变形严重,加热核心时不敢用力压。同时求压平PCB办法。

显卡应该是公版设计,正反面如下图。下边是R3检测结果。
求解决办法。

网友:
呵呵  这种pcb 问题一般不花时间  去搞的
不如花10分钟换板子  省事
估计你们没有板子吧

网友:
该卡,宣判死刑。懒得平整PCB

网友:
整块卡加热,然后让其自然冷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