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V 内存184针对地阻值过小。

楼主(2009-04-09):
杂牌845GV 内存184针对地阻值过小。,对地只有5,拆掉了场管,电容,和1601还是这样,我该怎么查了?
请各位指点一下。
------------------

触发,跑C1,心想没插内存,跑C1是正常的,于是关掉,插上内存,发现,触发不了了。
短接绿线强行启动,发现内存供电是正常,而且VCORE也是正常的,其他几路供电也基本正常,但是就是不能正常触发,于是换了IO(是坏板上拆下来的。),故障依旧呀。

搞了半天,终于发现CMOS跳线2针上没有2。5V以上的高电压,于是跑线路,捣故了半天,终于发现一个1K3电阻坏了(第一次发现电阻坏 ),换掉后可以触发了。

触发,跑码C1,且不断重启,换内存一样,关机,360度,3档风呼呼地下BIOS芯片,用TOP2005+备份原BIOS资料,发现BIOS芯片里的内容读取很慢,后面干脆就卡住读不下去了,想想是BIOS块坏了,于是换BIOS,是不同型号的,不过基本参数一样,吹上去后,故障照旧。

SB坏了?想想做SB我这只嫩鸭是肯定不行的,于是也不尝试了。

静下心来,翻了下人人笔记,发现SMBUS电压没测试过,实测只有0。6,明显不对。因IO已经换过了,于是换时钟,故障依旧。

想想这个IO我是坏板子上拆下来的,会不会本身这个IO也不良的呢?因为没有备件,于是只好找好板拆,反正以后可以补上的。吹啊吹,终于,主板被我点亮了。
---------------------------------------------------------------------

白天要忙着店里别的事,很简单的故障我搞了二个晚上。

不过一个多月自学下来,发现自己焊功倒是上去了,下IO,下BIOS芯片已经比一开始好很多了,也修好15块左右板子了,但无故牺牲的也有10来块了,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下个IO,基本上这个铜皮就得跑掉不少。

修得比较盲目,高手不要取笑。也感谢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