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故障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9-04-09):
大家好!
    我是新来这个论坛的,我的电脑上原来的电源唯博ATX-350P电源坏了,原因是辅助电源开关管坏了,还有发射极的电阻开路。原开关管型号是C5027-R,后来我在电子城买了一个C5027换上,可是辅助电源部分还是不能启动。查开关管集电极300V直流电压正常,基极有0.59V电压不变。我查遍了辅助电源部分所有的零件,还是不能找到故障点,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
C5027 基极偏置电阻开路

网友:
谢谢张工的指点,但我确认5027基极偏置电阻没有开路,查了好久,就是辅助电源开关管不起振。请多指点!

网友:
我有一个电源它的辅助电源开关管没有起振,网上查如有起振的话开关管基极为负压的,而我的为0.6V,辅助电源开关管的基极一端连着两个串联的510K电阻到300V高压,另外连着
一个二极管和电阻到热地。(电阻和二极管并联),检查过没有问题。还真不知该如何着手了,我尝试
把一个510K电阻换成330K来提高基极电位,但还是不能起振。请各位师傅指点!

把你的话转回来这里先。既然你查遍了所有的元件,为何不把电路图跑出来?相信你花半个小时跑电路问题就能解决了。
言归正传,不知道开关管基极到地的电阻是多少k的,这个很重要。还有那个二极管不是很明白,究竟是稳压管还是普通的in4148?用c5027应该不需要用稳压管的,因此我怀疑是in4148。估计基极到地还有其他元件,你好好找找看。这个电路图可以参考论坛上的长城300p4pfc图纸,相信差不了多少。有个小三极管(多是c945或c1815)应该烧坏了,换了再说。

网友:
大只佬:
                            您好!
C5027基极电压0.6V,同时基极有一个IN4148和一个330欧电阻并联接热地,IN4148正极接地,你说的小三极管已查出确实坏了,是C945不这这都已经换了,IN4148当时也是查出来击穿了,更换了.测得辅助电源变压器初级电阻只有3欧,不知是否有局部短路.

网友:
我还是觉得你跑错电路图了。基极到地应该有2-3k的电阻,in4148不应该和330欧电阻并联,串联就有可能。这种故障多是基极电压升高,导致二极管和限流电阻击穿,继而发射极限流电阻烧毁,三极管c945烧毁,有可能945周围的限流电阻也烧毁,光耦及其限流电阻也有烧毁的可能。辅助变压器初级3欧应该是正常的。
还是那句话,画出电路图最好。否则你就只有地毯式替换了。

网友:
大只佬:
  您好!
不好意思,是我记错了,现在我确认二辅助电源开关管的IN4148是和一个510K的电阻并联接到热地的,电路图画起来还有些吃力,见谅!我的电子技术还在学习中,请多指教!

网友:
是5.1K,更正一下!

网友:
作为一种基本功,跑电路、画电路图是必要的。以前我也觉得很难,但后来发现就像做作业一样,做多几次就熟了。画图熟了那些常见的电路图你也记在脑里面了。
如果in4148和5k电阻并联接到热地,这样的电路很少见,我也爱莫能助了。你只能逐个查初级的第二绕组连接的震荡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