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主板开机从c1直接到00ff

楼主(2009-04-09):
有一块845的主板开机从c1过几秒就跑到00ff请问高手这是正常吗?

网友:
你插显示器试了没啊,跑过C1在往下跑到00一般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
没有,因为我没有显卡。我见过的主板一般都是跑过c1还要跑一大堆数字才跑到00,这个是直接到00ff所以???

网友:
看内存装好没
放电试试
不上内存会不会报警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没工作!从C1直接到FF说明主板没进行自检,看复位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