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管理员和用580U的入来看一下我的580U开店的也看下

楼主(2009-04-09):
为什么我的580U刷BIOS的时候老是提示这种问题...和刷坏BIOS...不知是哪里坏了...
选择BIOS型号

先择后提示

我查是否是空的BIOS出错.

网友:
入行不久..请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
580U我没用过
WIN 的BIOS 2M的我用280的经常查空到百分之93的地方出错其他的还真没出过错~~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C2%FE%CC%EC%B7%C9
你一步一步操作试试 看你那没有擦除 就查空芯片
如果步骤都对 就找厂家问下把~~~

网友:
在论坛买的..我是还没有擦除就查了..之前都可以查呀.没有提示出错的...
是不是因为这次选择BIOS型号后就出提示那个适配器选择信息..出问题的..

网友:
PLCC32和VSOP32有什么分别??两个我都选过..都不行
那个教程看不到图片...晕死了..现在有板修不了..烦死人啦..

网友:
老大,你那个教程看不到图,我来论坛就搜出来这个帖子了,就是看不到图,用google搜索很多地方转载的,没一个能显示出来图的,老大能不能抽点宝贵时间把图补上或者打包个chm,很多像我这样的菜鸟都需要的。谢谢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以前传照片的网站论坛出问题了 打不开 我已经询问了下 还没有结果 (结果:原帖已被管理员误删)
底图我没有了 不能在修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PLCC32一般就是正方形的那种BIOS VSOP32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定义为双面的那种(个人认为)
要查空BIOS一定要先擦除 你如果先查空那是不对 没有按照步骤来 芯片里有数据不是空的当然要报错的~~

网友:
那选择BIOS型号后出现图二这个是不正常了。。。

网友:
不行的话,建议楼主换最新版的580U驱动程序再试一下!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winbond  w39v040系列可以正常清空但空检测出错,  我的编程器是3000u  ,我也找不出是什么原因来,是编程器程序和这类芯片不兼容还是这种芯片就是易坏 。 不过我的经验是 你的bios芯片坏掉了 ,换新的吧或再找块好bios块写。

网友:
建议lz先补基础知识,plcc和sop,tssop等封装都还不了解,出现第二个界面后是适配器信息,然后你选择文件在擦除-编程-校验就可以了

网友(2009-06-23):
高手之间的对话!
580U、3000U都不好用,不知道什么样的好用!

网友(2009-08-26):
威龙的VP-480以上的都应该好用吧。。

网友:
适配器信息居然是英文的。
VP的软件在这方面强点,直接给出了接线图

网友:
不管用什么样的编程器,只有擦出后才能查空吗,
内容都还在,又何来空呢?

网友:
PLCC32和VSOP32有什么分别??两个我都选过..都不行
那个教程看不到图片...晕死了..现在有板修不了..烦死人啦..
引用 网友B:

上个 PLCC32 的图片.

网友:
PLCC就是上面17楼,18楼照片的样子,看外观就知道,凡是这个外形的都叫PLCC. LZ的芯片如果是一样外形的,就是PLCC,够仔细了吧?
清除了以后,所有内容都应该是零,如果不是零,就不对劲了,要么编程器坏了,要么芯片坏了,要么型号没选对,要么编程器软件设计缺陷。
所以只有在清除/擦除以后才能查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