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中~~谁能帮我修好这块精英主板?(已确定无法维修了)

楼主(2009-04-09):
2005年9月份买的七喜快乐1000品牌机,之前一直正常运行,从未有过故障,后来,因为想学维修,所以我自已经常没事折开来看,导致后来主板罢工了。开始的时候CPU还有反应,发热,现在CPU都是冷的了。

深刻的感受到绝望,因为,这里没有七喜的售后,就算有也过了保修了。再一个,买不到同样的板来代替。我的内存,硬盘,电源什么都是好的,但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已的电脑成为一堆废铁在那里。

谁能帮助我吗?

放在一个修主板的师傅那里半个月了,还没修好,今天拿回来了,因为那师傅说没有配件换。

情形大致是这样的,据他说,CPU电压总是偏高,但肯定南桥北桥没有问题。

他说是旁边两个控制CPU电压的集成块要换掉就行了,但也不知道他的话真不真,因为我的板现在CPU接上去一直都是冷的,诊断卡放上去没任何显示-----老是显示FF,而且数字不变化。而刚开始的时候CPU还能发热。唉,难道我的电脑就这样完了吗,电脑还很新的啊,谁能救救我的电脑?

谁能帮我修好这块精英主板?我可以邮寄过来的,我的QQ:5551551
电话:15177849277

(换了第三个师傅修,已确定无法维修了,我也不想维修了)

网友:
淘宝上啥件没有啊?说出型号来

网友: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换掉这两个东西就会好起来?CPU现在没有任何反应啊,就算是电压高点也不致于这样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 cpu电源管理 啥型号

网友:
谁能帮我修好这块精英主板?我可以邮寄过来的,我的QQ:5551551
电话:15177849277

网友:
同样性能的全新V星板子淘宝上也只要不到150元,不至于绝望吧。点下面链接看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0f72d94.jhtml?pm1=1

修不好就当地换一块板子好了。

网友:
换CPU座就可以好了,应该是VID线脱焊了

网友:
新板子才100多,邮过来修,维修费加来回路费 不值了

网友:
放在一个修主板的师傅那里半个月了,还没修好,今天拿回来了,因为那师傅说没有配件换。没配件怎么不早说 大该是没办法修吧,现在维修的很多是看一下 找不到毛病就说没零件

网友:
CPU都不热了只有两种可能:
1、要么就是把你的CPU换了或是烧坏了
2、主板电源管理模块坏了
不一定要用ECS的板子,ECS的其实是跑的最慢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 cpu电源管理 啥型号
引用 网友A:

主板芯片型号在这里:

网友:
换CPU座就可以好了,应该是VID线脱焊了
引用 网友B:

大师能帮我修一下吗,虽然说上面贴子中有老大指点了新板子的购买方法,但是我想如果能修好我多花点路费也无所谓了

网友:
放在一个修主板的师傅那里半个月了,还没修好,今天拿回来了,因为那师傅说没有配件换。没配件怎么不早说 大该是没办法修吧,现在维修的很多是看一下 找不到毛病就说没零件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很专业的精修主板的地方

网友:
同样性能的全新V星板子淘宝上也只要不到150元,不至于绝望吧。点下面链接看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0f72d94.jhtml?pm1=1

修不好就当地换一块板子好了。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大,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呢

网友:
同样性能的全新V星板子淘宝上也只要不到150元,不至于绝望吧。点下面链接看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0f72d94.jhtml?pm1=1

修不好就当地换一块板子好了。
引用 网友D:

老大,我的板子是正方形的小板,而你给的淘宝链接似乎是长方形的板,我的机箱装不下啊

网友:
你在去淘宝看看,应该有一样的板子。

网友:
你不要光看诊断卡,先用万用表测全板各关键点的电压,你说CPU不发热,初步诊断为CPU无供电,那么无供电就是一个入手点,你要去测一下,然后找看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如果满足没有发出PWM信号那么就是芯片本身坏,如果发出了,再辅助供电IC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满足则它坏~~一步步的查撒~~~

网友:
看CPU底座是不是BGA的 ,  如果是,那么直接加焊CPU座!!!!

网友:
淘宝才115,不过就是想修好,不惜花重金精神可佳值得鼓励,哈哈。
  测一下核心供电有没有,MOS管的控制极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