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蓝屏维修一例

楼主(2009-04-10):
最近接了一台DELL D610蓝屏,具体为进入系统boot选项后进度条前蓝屏,另客户描述电池坏。
检测几个主要项(系统,内存,硬盘...)后没发现问题,这种蓝屏没有发现明显故障头比较大了。把机器留下准备艰苦奋战,其实没有什么思路。
偶然的发现用可调电源机器正常进系统,只是在与蓝屏相同的位置提示非原装电源。难道是电源的问题,测量其电源中间针电压正常,换一个原装适配器仍然蓝屏。
拆板子吧,量主板PS_ID也有3.3V的电压,换一个电池也能充电。这就怪了,硬着头皮换了IO。现象无变化...只能放一放了。
下午重新搞起来,巧合的原因(工作台上有两个一样的cpu),上错了cpu。居然完全好了,CPU造成蓝屏好解释,但与适配器中间针有什么关系呢??一头雾水啊,分析电路也没有个所以然...

希望好手来解释解释:CPU与中间针有什麽关系??

网友:
两者根本就没有关系!! 中间针的作用是完成适配器的识别而以.

网友:
实践证明这台机器有两个解决方法: 1、去掉适配器的中间检测针
                                                 2、换CPU
还是一头雾水,牵强的说没关系确实有点云里雾里了。

网友:
蓝屏就CPU引起的和中间针没关系吧。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我也晕啊,但实际是去掉中间针也能正常,只是要一步确认非原装适配器。

网友:
DELL的笔记本通常有三根线,最外面的是GND,中间的是主供电压,接头内壁还有一个铁片,是3V的,如果只要主供电和GND,有的笔记本是不开机的,有的是进系统不正常,3V好想是适配器于电池的区别,我试过没有3V 充不上电,都是个人经验。不对的地方请矫正。

网友:
CPU蓝屏正常,我遇到蓝屏的机器就挨这换换到那个好就那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新板子,中间针是待机的一个条件。我说的是较老的板子,中间针用于适配器的识别,与充电有关。

网友:
D610中间针不是管充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