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在bios开机画面死机

楼主(2009-04-10):
intel d845gebv2 主板,开机在bios画面死机,更换过cpu,内存,故障依旧
怀疑bios出错,从网上下了一个刷上,不行
下一步不直怎麽办

网友:
是开机死机 还是进入bios死机 讲明白 放电测试下

网友:
怀疑bios出错,从网上下了一个刷上,不行 BIOS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进不了bios,在bios的log画面就死了
下了一个本站bbs上的一个bios,走d4-d5-e8-e9,仍然死机
期间加焊bios,更换过bios芯片,换过内存,仍是不行

网友:
南桥压压试试~~~~~

网友:
能不能提供一个能用bios的下载

网友:
再刷个 好的 程序

网友:
intel  的型号多的要命你把主板型号截个图看看 这样维修机会大点 BIOS 型号多

网友:
还有要么换一内存供电管看看

网友:
找了一个好的bios程序刷上,故障排除

网友(2009-06-04):
我手上好多INETL都是d4-d5-e8-e9循环跑,刷BIOS不少于20次.
还有几块是在开机画面不动(没有死机,键盘灯正常.)有时能过,但会跳出一个网址出来.BIOS刷不了

网友:
看看北桥呵呵看书知道的

网友:
d4-d5-e8-e9循环跑是BIOS没刷对!!!!
你从刷个?????????????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BIOS问题的,要刷对才行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