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R17AN液晶显示器电源故障

楼主(2009-04-10):
清华同方R17AN液晶显示器电源开机指示灯不亮黑屏,经查是两只10V1000uf电容鼓包。换后屏幕能显示,关机后,再打开机又黑屏。

网友:
把电容全部换一遍再试试

网友:
再打开时又黑屏?是黑屏。还是不通电?是两回事啊。大哥

网友:
有5v电压,12v电压偏高,达39v,指示灯不亮

网友:
12V都变成了39V。还能不死?晕死算了。现在你要查的就是高压和灯管了。你黑屏时。指示灯亮不?

网友:
7812坏了撒

网友:
查一下电源的反馈电路,换一下光耦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电源IC啊

网友:
我 现在手上也有这样的机器,问题和LZ说的一样,我正在找图纸看看那组电压到底是多少V,但是应该不会是12V,因为那组电压的滤波电容是35V的 应该电压在25V左右

网友(2009-11-03):
这种机子的一组电压空载35v 工作时22v吧

网友(2010-04-11):
那位修过的仁兄,说说呀,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另外一组是多少V

网友:
查电源反馈

网友:
电源稳压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沿着输出电压查咯     一定东西负载了

网友(2010-05-13):
出现这种故障的原因一般在误差取样放大电路 或 控制电路      检修方法   先用导线短接光耦  3.4脚   通电测试输出电压  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