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时钟测试点

楼主(2009-04-10):
请问各位老师,ddr2的时钟的测试点是哪个脚啊?电压应该是多少?背面图没有看明白,希望给指明是第几十脚,或第几脚

网友:
DDR2内存供电是1.8V,基准电压是0.8.一共有6个时钟信号
分别是:第137,138脚 185,186脚 临豁口的地方,和220,221脚。

网友:
谢谢,原来是这几个测试点.又在这平台上学习到一些基础的东西,自己基础差还得多学习

网友:
一代内存也应该是6个时钟吧,位置应该是哪些呢?希望把这个贴子完善一些,为一些和我一样基础较差的朋友学习好用,最好是第几脚,像上面那样回答一下.看了前面老师做的图还是不太明白,只能搞清楚供电脚在哪里.

网友:
SD:42、79、125、163
DDR:16、17、75、76、137、138
DDRII:137、138、185、186、200、221

网友:
谢谢,又一位老师的支持,这样关于内存时钟的这个贴子对于新手来说基本上完善了,不过一代内存和sd内存的供电也应该是0.8v吗?

网友:
希望有能力的朋友,尽量把内存测试的几个点再写一下,让以后一些基础差一些的朋友一看就能有所收获,反正我现在已经收获颇多。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