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 全板无复位 北桥很烫

楼主(2009-04-10):
全板无复位 北桥很烫手, 请问高手们给回帖
技嘉

网友:
先量各供电。再说

网友:
先查主板各供电是否正常,再查I/O是否发烫,如果发烫,先替换I/O,最后检查北桥旁的贴片电容。

网友:
技嘉 主板多有南北桥很烫的现象.复位全无很象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量一下全板的各关键点的供电电压,看是不是供电都正常,如不正常的话把不正常的供电修出来,如全正常,则去量一下北桥周边的电容或北桥本身上的电容~~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量SB NB供电对地阻抗
看看正常不啊

网友:
我有一块技嘉也是这样,北桥击穿了,温度非常高,手都被烫了一个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