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不开机南桥发烫

楼主(2009-04-10):
侍机电流在0.22左右!南桥特烫我就把南桥拆了换了之后还是一样!我以为南桥没有换好又换了一个南桥还是哪样待机电流在0.22 南桥发烫!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供电电路怎么样?

网友:
查供电,南桥缺少一组电压,就会这样

网友:
检测南桥供电,可能有短路

网友:
南桥1。8伏正常吗

网友:
供电都正常

网友:
检查下VCC1R5M有没有?

网友:
VCC1R8M产生之后接着产生VCC1R5M,

网友:
通病直接南桥坏了

网友:
不是南桥的问题!1.8没有出来!MAX1845的6脚没有信号其它的都有了!

网友:
查找原因,先修好VCC1R8M.

网友:
不知道MAX18456脚信号为什么没出来  11脚有3.3V /9脚,21脚及22脚有5V./4脚16V

网友:
是的,听说过,南桥少一组电压,就会这样,查电压吧

网友:
PMH4 70脚 B_ON没有电压!这个电压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
以为听论坛的前辈说,1。2V丢失,会引起南桥发汤,直到烧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
待机电流在0.22   有2级负载短路,

网友:
PMH4 70脚电压是怎么出来的!哪位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PMH4有3SW供电吗?

网友:
3SW供电都正常!给MAX1845  76脚也正常!就是没有B_ON这个电压!

网友:
0.22好像有轻微短路

网友:
试着换掉VCC1R8M的MOS管, 应是Fds6986S

网友:
查南桥的1.8V是不是有.有的话.南桥坏了

网友:
明显有短路故障的,对3M 5M电感对地阻值呀,看下正不正常

网友:
南桥少一组电压就会发炀

网友:
楼主此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你这个因该是1.5m电压没有出来,造成的,好好查查吧

网友:
你可以断开R867(在主板背面,PMH4背面),在R865有丝印标识的左下角,可以先取下,再测其输入脚是多少V,因为这个电压是从PMH4 70脚过来的。

网友:
侍机电流在0.22,有2级短路

网友:
负载有短路的吧 仔细找找

网友:
缺电压确实会发热

网友:
直接把1845换了吧!

网友:
MON是3个SDOK之后 3SW到位 5VL也到位 才开去M段电压 M1 ON 开3 5 M2 ON开 1R8 1R5 什么之类的 没看图纸随便说的 楼主看下图纸就不会发这种问题了

网友:
1.8V电没出来先看1845工作条件满足没有?如果满足了就测下高端管有没有波形,有波形直接更换1.8v的滤波电容OK

网友:
1.5V掉啦吧

网友:
路过 望高手指点

网友:
可能是另一组待机供电没有吧

网友:
还有就是可能1117的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