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报错

楼主(2009-04-10):
开机后提示
error
warning: IRQ not configured -PCI
Bus : 00 Device :13 Function :00
error
warning: IRQ not configured -PCI
bus :00 Device  :0A Function :00

然后要我按Press F1 进BIOS

经常出现这种问题,请问大概是地方的问题,怎样才能解决~~~

网友:
应该是PCI设备出问题了 要不就是PCI卡槽信号问题

网友:
南桥有问题

网友:
我R30也是这个问题,南桥加热过?

网友:
呵呵  我的搞定了   进BIOS把 PCI 的设备 全部禁用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