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不开机

楼主(2009-04-10):
HP DV1000 不开机 但是触发  检测卡跑28E5,内存和MAX1999都换过和加焊了 还是一样  开机指示灯一直闪动,屏就是不亮

网友:
内存供电。内存与北桥间的电阻。内存座。IO。BOIS。北桥。再解决不了,换板

网友:
内存不过还与南桥有关哦

网友:
时钟与北桥

网友:
排除了屏的问题了吗

本本波 -10 不过内存跟屏有什么关系?

网友:
对啊,先外接个显示器看看,再重点查内存,供电和数据线

网友:
跑28没检查到内存,换内存曹不好高北桥

网友:
是不是AMDcpu,遇到过AMDCPU坏了,就是灯一会闪一下就是不亮,

网友:
有BGA换个北桥吧

网友:
换北桥吧,HP的机子你就别想,不显,50%都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你看看CPU的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