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s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9-04-10):
昂达N61s主板不跑码,也不报警!!!原因大概是用的时间太久,很长时间没有关机,第二天就开不了!!

网友:
能通不,看看座子有问题没得

网友:
测一测各个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就加焊下北桥

网友:
做一下北桥BGA

网友:
先看北桥供电,1.25V正常的话,就是北桥脱焊了,加热解决

网友:
9202,昂达板就是这个爱坏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热心帮助!我等一下传一张照片来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大哥, 我要怎么测量呢?

网友:
先用替换法试试
在查查CPU供电的电路是否正常 在查内存供电   以次类推
我也是刚学 还不是很通  如果说错了 希望各位见量

网友:
诊断卡不跑码,看看CPU工作吗???如果不工作,查CPU的三大工作条件:时钟、供电、复位。然后再查内存供电等等!!

网友:
不跑码大多是CPU未工作,测一下CPU供电

网友:
你连基本的电压等等都不量,如何让你去帮你???

网友:
是没电还是黑屏?说清楚点。

网友:
据我所知,因为北桥集成显卡,所以它的工作温度特别高,很容易出现虚焊,所以我也建议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