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更换上管后北桥发热

楼主(2009-04-10):
一杂牌845板,不跑码,而且诊断卡上的灯一闪一闪的。检查发现主板设计上没有4针的CPU供电接口,CPU有3组上下管供电,其中一组的一个上管(60N03S)DS极击穿,还有CPU旁边的几个电容也突起来了。

于是更换了相同容量的电容,由于没有相同的上管只好偷懒把损坏的上管取下(请问:心想少一组供电应该也是可以的,不知实际上行不行?),然后上假负载试,测得CPU电压:1.76V,时钟:0.36V,复位:1.77V(按复位开关有跳变),PG:1.75V。 上CPU(1.7G,400,1.75V)测试不跑码,测CPU供电电感电压一组为1.79V,一组为1.8V。 换另一CPU(C4 2.4G)测试,测电感电压两组都是1.53V(请问:这样是否可以证明电源管理芯片还没损坏?)诊断卡还是不跑码。没多想,只好老老实实地找了个上管(CEB6030L)装上。

重新上假负载和CPU测,测得电压与之前少一组供电前是一样,诊断卡还是不跑码。估计不是CPU供电的问题了,于是测14.318晶振两脚1.63V,1.67V,内存供电场管2.5V,北桥旁边的场管1.5V,没有AGP槽,CPU有发热,而且北桥过热,由于是杂牌版,找不到相应的BIOS。手头上又没有相同的IO可替换。感觉无从下手了,请各高手指点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