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铭845GV主板不触发故障!

楼主(2009-04-10):
IO72脚上有5V电压,68脚上没电压,开机排针上  一脚是5V  一脚是没电压的   就是不触发  我把IO的72对地短接就开机了  一切都正常了。麻烦大家给分析下是IO坏了吗。本人现在没同型号的IO

网友:
主板若没断线,十有八九是I/O,我一秀只要强开可以点亮99%是I/O故障

网友:
把IO换了试试,

网友:
LZ
怎么不把IO的型号说清楚!!

我猜你的是83627hf-aw 吧
短接72脚肯定能上电呀,短接72脚就是短接绿线。
68脚要短接开关瞬间才有高电位的

直接换IO吧,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不一定 估计是南桥周围的供电块问题哦

网友:
我手上有4个IO全换上了,可都没好。听你们分析后,那我等有好的IO换,我把扳子放好,IO的型号是W83627G-AW,我个人也认为是IO 就是不能100%的确定。谢谢各位了

网友:
4楼的版主说触发的时候  IO 68脚有高电平,我这块扳子现在是没有的,只有把72脚对地短接就能开机了。我个人分析是因为IO坏了才会造成68脚收不到高电平,然后72脚也不会把低电平传过去,开机电源收不到信号。才不开机的。

网友:
1:你短接72脚就等于是直接短接ATX的绿线,不管主板是好是坏都能上电(短路除外)
2:68脚常态下是低电平,在你点击触发排针的时候瞬间有高电平

LZ
但专题区取看看83627的上电流程吧,这是最基本的。看了对你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