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修好的两张板

楼主(2009-04-10):
昨天修好的两张板,均是二修板

一:升技 ABIT-NV8   754接口
目测:PWM  IC已经被取掉了。先补上
通电测试:能触发,无复位。
整板所有的供电场管输出正常。---------ATX PG信号正常----时钟正常------REST针电压正常-------刷BIOS,无效。-------- 换IO,无效-----取COM IC 声网卡,无效--------加焊桥无效。都修了近一个钟头了,正准备放弃。想再最后检查一下…………当测量刀U座附近有一小芝麻场管的时候,发现其电压异常:G极11.5V  D极 3.3V  S极为0(编号Q12,型号12W),更换后,S极输出2.5V了!
重新上电,复位正常。上U ,内存试,OK! 亮机!

事后发现,Q12的 S极和假负上的 VDDA_2.5V相连,呵呵。原来是它,只不过是个头变小了,差点漏过

二:华擎  AliveNF7G-HD720p   AM2接口
  客户反映:本来是好的,拆下来打扫卫生,装上机箱的时候没有上螺丝。一插显示器插头,主板往后退了点,马上断电了。在开就开不起了。
  目测板子:IO(83627EH-G)有换过的痕迹。其他未见异常。
  通电测试:通电自动上电,并且短接触发排针关不了机。桥,IO,3VSB管温度均正常。
  先取掉IO------仍然自动上电--------跑线路发现ATX绿线接到一小芝麻场管Q34(型号12W)的D极,Q34的S极接地。--------直接取掉Q34,还是自动上电-------难道是绿线短路?---------测量绿线电阻,正常!--------准备放弃了……---------忽然发现12V 3.3V 5V电流几乎为0(说明板子根基本上没有工作)!!!!---------呵呵,恍然大悟了----------测量5VSB和5V之间的电阻------短路了!!!

估计是5V_DUAL电路出问题了,直接在内存槽附近找,发现Q57 9T16GH三个极都短路了。把它取掉,再测5VSB和5V--------正常了!  将一50N03换上,顺便换了一只83627EHG-A。通电触发,一切正常。上U,内存测试。OK!

两张板都差点放弃了,其实张两张板子都是比较简单的故障。
看来还是要坚持+仔细

网友:
对坚持+认真仔细!!!!!

网友:
第一块板Q12怎么是G输出2.5V?

呵呵
这位兄弟真仔细,是打错了,已经改了
谢谢

网友:
应该是s极输出吧   可能打错了    AMD的搞得少感觉好难修

网友:
VDDA_2.5V 这个电压什么作用?

网友:
思路不错 学习学习 修主板真的要静静的思考 最好没人打扰

网友:
呵呵,挺难修的,不过华擎的板,大部分都自动开机

网友:
一般二修的板子,又浪费时间,又得不到钱,除非是自个收来的板子我才修的。一般贴片的小三级管类的,最难查,高手与低手真正区别就在于仔细加经验。

网友:
顺便回楼上的那位问VDDA的兄弟,VDDA与VDDQ是不一样的,vdda的意思是amd平台的Vcc-vid,在intel平台中叫做Vcc-vid或VTT-Cpu,但在amd平台中就叫做VDDA。

网友:
不能了
板子客户已经拿走了

网友:
看了LZ的贴子,突然想起来,自己上次给朋友换下来的那块SIS661FX的板子故障比较相似,也是短接触发排针关不了机,开机风扇狂转,显示器上就是没反应,而且内存附近的那块三极管也是歪歪的(原来还有一小块锡沾到旁边的钽电容上,被我用针抠掉了,有高温发热的痕迹),在废主板上找了块外观大小一样的换了上去,上电开机,那熟悉的画面又出来了,惊喜!3Q!

网友:
客户反映:本来是好的,拆下来打扫卫生,装上机箱的时候没有上螺丝。一插显示器插头,主板往后退了点,马上断电了。在开就开不起了。]

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有短跑发生,老大一开始也疏忽了,哈哈

网友:
不知道猪猪用什么工具看电流,很想搞一个,

网友:
本人也正在DIY一个主板维修专用电源,不过已经过半了..支持LZ,本人的感觉是维修行列无弱者.

网友:
顶LZ.我做事就是不够细心.以后要慢慢改善啊
不过我正在初学中了.刚开始
不过付出了才有收获的可能.若不愿付出则一丝回报的希望都没有!

网友:
不按套路来!哈哈。。。。。。。。。。。

网友:
厉害啊,我有时候修板 当时修不了,过2天再修。有可能就弄出一部分

网友:
是+5VSB与+5V供电短路还它们与地短路,这样会自动开机还是会开机马上断电呀!

网友:
孤帆超版,第一例中按AMD的上电时序没有VDDA就没有VCORE吧?如果没有VCORE的话思路就清析些不会搞那么多无用功了,但看你的维修过程应该是有VCORE的,为什么没VDDA会有VCORE呢?

网友:
真行。。。。。。。行就一个字。。。我只说几次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秒杀板。。
首先恭喜一下,技术还是不错的。不过走了不少弯路:
第一个板没复位你杀BIOS干嘛 。。。。。直接查主板所有的电压了!
第二个,应该你的那般不算通电。只是诊断卡骗了你。你量12V,3.3V应该没有电压,不过你的5V应该是有电压的。因为5VSB串过来了。有的板为4500坏。。。。
路过~~~

网友:
孤帆超版,第一例中按AMD的上电时序没有VDDA就没有VCORE吧?如果没有VCORE的话思路就清析些不会搞那么多无用功了,但看你的维修过程应该是有VCORE的,为什么没VDDA会有VCORE呢?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此板的特殊,AMD的时序感觉不同的板子有些许不一样

正式由于此板VCORE,内存,VTT等电压都正常,才没有想到取测量VDD_2.5V

网友:
秒杀板。。
首先恭喜一下,技术还是不错的。不过走了不少弯路:
第一个板没复位你杀BIOS干嘛 。。。。。直接查主板所有的电压了!
第二个,应该你的那般不算通电。只是诊断卡骗了你。你量12V,3.3V应该没有电压,不 ...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板杀BIOS是想试一下,一般我检查正板供电都是检查关键接口的点(如内存第7脚),或则较大的场管S极。这张板偏偏VDD_2.5偏偏是一小芝麻管,而且很多AMD的板,VDDA_2.5是第一时序!如果它不正常,其他供电都别想有。当测量到这个板的时候,除VDDA_2.5以外的所有电压都正常,所以就没有取测量假负载上的VDDA_2.5

     第二张板就是诊断卡骗了我,这时如果测量12V 3.3V。肯定没有输出呀。问题是晃了一眼诊断卡,看到灯亮就没有仔细看。呵呵,要不是注意到电流表指针几乎没有偏转………………

     看来真的要仔细加仔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小芝麻管
是什么哦。

网友:
看得有些糊涂,不懂得思路和为什么

网友:
经验呀,值得学习,但是就是搞不懂,
为什么先刷BIOS ,又换I/O,
看来楼主修主板也是这样,先换,不行在仔细检查,
确实挺废时间的,既然是维修,就是要细心,仔细。
先检查,后换。
即使不好也应该先从CPU------内存--------显卡,一层一层测量呀,
跳,这样太好,浪费时间。
但是我们注重结果。同样注重过程,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