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硬盘大量坏区.用什么工具做镜像或恢复啊

楼主(2009-04-10):
高手上..我有个串口的.移动硬盘.文件全能看见...就是拷不出来...显示.扇区有错误..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试了.好多好多的恢复软件..不行.....这个东东..好像接不到.DE上去...怎么办??????急求...

网友:
Winhex做镜像

网友:
做不了.啊..一点哪个硬盘.就报错..  如果放在台式机上..电脑就不启动了...

网友:
接DE肯定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