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0):
现在有2块INTER915主板 现在都是复位灯闪一下灭!证明复位正常了哦 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CPU供电有一个是1.36 一个是1.41 其中1.41加电检测卡亮一下断电 然后反复点开关键 然后有时候可以复位 希望大家给我分析一下 我还是感觉应该是CPU供电地方的问题!
cpu
cpu供电
主板维修

网友:
没有听懂说的是什么,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到底是什么问题?做了哪些操作~~~?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就先修啊,没准就修好了!!!!

网友:
修下 CPU供电看 看

网友:
可能我表达能力差吧! 就先说一块吧! 就是点开机键 能加电然后马上就断电 就好像是加电保护 然后反复多点几次开机键。有时候加电正常!CPU核心电压是1.41V 检测卡的复位等闪下就灭了 检测卡不走数字!一直是00

网友:
CPU座虚焊啦。。。。

网友:
楼上肯定吗?我之前已经把两个CPU坐都加焊过了 CPU坐绝对正常 我有CPU坐测试灯

网友:
刷BIOS 和做北桥看

网友:
intel 电源管理坏了吧 好像叫ad3168或3180 这个东西很容易坏的

网友:
先不插12V,开机,看还保护不。先判断哪里保护

网友:
o是 CPU那里保护 但是却没有短路的地方 明天我换下那个ADP3188试试看 谢谢大家哦 还有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已经换过了!

网友:
测一下主板各部位的供电,有时候内存供电不正常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
应该是电压过载保护,有短路的地方.测一下电源保险.

网友:
表达不明了.很是难帮你呀...

网友:
现在那个插12V保护的问题解决了 更换了CPU电源管理! 现在2块主板 都是可以复位 检测卡不跑代码!主板各个供电正常 北桥 内存 CPU PCI-E 都正常 BIOS已经刷过 CPU坐也加焊过!

网友:
以后认为我表达不明了的就不要回复了!为什么别人能听懂 越是高手越听不懂呢!万一你们听懂了是不是又要我去新手区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