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是南桥还是北桥有问题

楼主(2009-04-10):
一块865PE+801EB的主板不跑码,
测得:橙色线3.3V大电流(上假负载测,达到4A,而正常的板只有2A)
我跑线得知此3.3V直接供给时钟芯片 声卡芯片 IO芯片 南桥 北桥
已经排除时钟芯片 声卡芯片 IO芯片
想请教一下高手:如何在不拆下南~北桥的情况下判断是南桥还是北桥大电流呢!
多谢赐教!

网友:
南桥:加电不开机不热,开机后很热。一般没事.
南桥:加电不开机热,一般就坏了.

网友:
判断南桥是不是有问题,一般查PCI的第A14脚,还有USB接口的data+ data-引脚的对地阻值!

楼主是从电流上看南北桥是不是有问题,我不认为这是好方法~~~

先查全板工作电压是不是正常,如果不正常,把电压先修出来,再一步步的去检修~~

网友:
判断南桥是否短路 还可以测南桥周边1117对地是否短路~

网友:
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网友:
直接看VSB3.3V,如果电压降的很多,先把集成网卡的供电断开,还是很低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最准确的方法是内存,显卡槽的对地阻值来判断北桥的好坏,南桥是pci,ide

网友:
同意七楼的说法

网友:
同意所有楼上的说法 ·~

上面的 都是南桥短路的检测方法·!~~

北桥可以量背面的电容看有没有短路的··    ·1

网友:
我是新手,各脚的对地阻值是多少呀,请问各位高手,

网友(2009-06-11):
同意上面的说法。你要 先稳压。

网友:
侧正反面电容的对地阻值(不能为零),USB口和IDE口同时不能用为南桥挂

网友:
南桥是测IDE  USB 的阻值  北桥是测AGP或PCIE 的阻值

网友:
这么打的电流,用手摸南北桥,短路的问题很比正常的高

网友:
有时候测了IDE,PEI,USB接口还不测出来啊,包括北桥,测了AGP,PCIE 内存,和CPU对地也测不出来啊, 怎么办啊,

网友(2010-02-04):
我去试试看,看谁才是真的,

网友(2010-05-08):
其实就是找南北桥各自管理的设备接口,测对阻值,主要是找一些方便的测试点出来。用阻值 卡方便

网友:
测内存,对地阻值判断北桥正常与否,测PCI  USB   IDE·判断南桥正常与否

网友:
楼主搜索一下这类的帖子很多啊

网友(2010-06-11):
先测内存,再测南桥 北桥是负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