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嘉主板945GC

楼主(2009-04-10):
按DEL进入不了BIOS用USB键盘没不行!!USB键盘在系统里可正常使用请问是什么事

网友:
若是使用USB接口的键盘keyboard usb surport没开的话,开机之前按键盘是没用的,可以使用ps/2键盘修改,然后再换USB接口的,就可以,把DISABLE改ENABLE

网友:
BIOS里keyboard usb surport没开,好的办法是修改BIOS的默认值后刷BIOS。方法自己在网上搜吧。

网友:
网上找不到那个主板型号的BIOS了 而且现在是怎样都进入不了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