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7显示器左边图像扭曲

楼主(2009-04-10):
hpc17显示器能正常开机,就是左边图标扭曲,怎样调都不行,并且中间的部分模糊。请各高手指教。(已换了新高压包)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发个图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回复,我手绘了这个显示器当时的故障图片,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后换了包, 。但是左边2个角仍然聚焦不准,仍扭曲,调高压包后,中间清了,两边模糊,无法再修下去。

网友:
四周模糊可以通过交换两组聚焦线来解决.至于这个扭曲问题.你要先确定是属于水平方面的还是垂直方面的.另外.你的这款HPC是老板的(老坏升压电容的那款)还是新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水平方向扭曲.这显示器是HPC1769  OSD这款,对换了聚焦线,都是一样部分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