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芯片的版本问题

楼主(2009-04-10):
问大家个低级问题,大家在换南桥的时候都看版本么?比如电脑主板常用的南桥是FW82801DB
                                                                                                    SL6DM

FW82801EB
  SL73Z      不知道大家在维修的时候是否也要对  SL6DM   SL73Z 呢?

网友:
不用,只要型号对都可以用。。。。

网友:
楼上的不知道你实际换过版本不同么?我经常买新桥,那个人总是问我要什么版本的!!!不过我还没用过不同版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