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飞利浦107F41电源不启动的问题(失败,机器已交付客户使用)

楼主(2009-04-10):
本次修理失败。问题未能解决。现机器在客户连日催促之下,已交付使用,没能得到更多的时间来将它完全修好,难得的机会就此错过,深感遗憾。
刚接到机器之时,在网上搜索飞利浦107F41图纸未果,于是自己画了一张电源部份的图。先前画的图纸由于在下疏忽画错了,但是现在这张图已经改正,并添加了元件编号和数值,各位日后修理此型号的显示器时,能有所参照。图中IC型号是TEA1507P,至于原装IC是什么型号不得而知,接修时原IC和开关管已拆除,并用市售开关电源模块代用。现开关电源模块已严重损毁,可能是因为工作频率过低且不具备过零开关的功能所致。连日来对此机器电源部份一次又一次的筛查,均无发现。心中不禁升起一个念头,或许此故障是因为用错IC而起。到底是与不是已无法查证,网上未能找到107F41的图纸。
在此再次感谢各位对在下的帮助,感激不尽。

一台飞利浦107F41纯平显示器,电源部份见下图。图是自己画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在所难免,请多包涵。
故障现象:
接上电源,按下开关后指示灯不亮。
检查:
测量电源次级各组电压均为零。TEA1507 1脚有10~12V左右的波动电压,5脚有微弱的电压跳动,最高值0.5V左右。其余各脚(除8脚外)均无电压。
检查次级各组负载无短路。无电容鼓包。
对照其他型号的TEA1507电源电路图发现,本电路多出一个三极管,一个电容器,二个电阻。不知有何用处。检查TEA1507外围元件均正常。
最后没有办法了,按照其他飞利浦显示器的电源电路把本机中的25K电阻短路(图中阴影处),电源启动。接上信号一切正常,开关管温度正常。
但是电源还有点问题,刚接通电源之时,电源启动即保护,继电器响了一下。然后电路再次启动,继电器吸合,次级各组电压正常输出。
请问:
1,三极管及其基极的元件的作用
2,原电路不能启动的原因是什么?
3,查资料获知,TEA1507 5脚外电路有软启动的功能,若把25K电阻短路使用,会不会出问题?例如启动时开关管过流损坏?
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仔细分析电路之后,问题1已大致弄清楚了。三极管及基极的元件的作用是:电源启动后,从开关变压器馈电绕组感应出脉冲电压,通过二极管等元件令三极管导通,直接的结果是25K电阻被短路。由此联想到,此元件可能是作为一个开关使用,在电源未正常启动之时,25K电阻及2.2U电容器接入电路,即是资料中所说的软启动。待电源启动之后,三极管导通,将25K电阻及2.2U电容器短路,开关电源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问题2,3未解决。还望各位多多指点。

补充:
6脚用示波器测过,没有脉冲。
RPG10D无问题。因为是新换上去的。
TEA1507P5脚的定义是开关管电流检测。未启动之前,25K电阻与2.2U电容构成了软启动电路。电源正常启动之后,开关管的电流信号将直接通过三极管的CE极反馈到5脚。
当1脚电压达到一定值时,TEA1507P启动电源,因为IC的耗电量增加,所以1脚电压随之下降。电源正常启动后,三极管将25K电阻短接。如果修改25K电阻的阻值减小软启动的时间,电源也能启动,现象和短接25K电阻时一样,也是需要第二次启动才可以进入正常工作的状态。可以确定故障就在软启动电路,但是元件都没有损坏或变值,很头疼。
拆下开关管,通电用示波器测TEA1507P
1脚电压在10~12V跳动。
3,4脚无任何变化。均为零。
5脚电压在0~1.2V跳动。
6脚无电压,无脉冲输出。
短接25K电阻后,6脚有脉冲输出,不过频率较低,且占空比似乎过大。
接上开关管,通电测量开关管S极波形,首次启动脉冲在不到1/2秒的时间内由低升高,到峰值约0.5~0.6V,电源保护。二次启动电源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开关管S极波形较低,约为0.2~0.3V。
另,5楼的朋友,电源启动之前和三极管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二次启动能成功的问题,据我分析应该是次级的电容器上已经充上一些电压,以至于第二次启动之时电源的负荷较轻,未能达到过流保护的界限。但是次级经检查并无短路,这个可以从电源启动之后,整机工作正常来判断,次级各组输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电容器均为原装元件,无改动。
我就是想不明白,是何原因令TEA1507P在原电路有软启动的情况下无法启动?
原电路图有误。感谢各位朋友的提点。因为本人的疏忽大意误导了大家,在此致以万分的歉意。电路图已更新。

网友:
本帖应该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提问帖。所提问题也非常不错。建议各位会员参于讨论。只要参与者。不管对错。都可以加分。(故意灌水者免进)

网友:
我来说说吧!问题1,三极管基极元件作用是:接通电源后,开关变压器正反馈绕组感应脉冲电压经过二极管整流,电阻分压,电容滤波后给三极管一个起动电压,使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由此可以判断此三极管在电路中是作为一个开关元件。
问题2:如上所述:三极管要满足它的工作条件必需要在C极上加一个电压高于B极电压,三极管才能工作。有可能出现的原因是2.2uf的电容失效,47UF电容容量不足造成。
问题3:假如把25K电阻短路那电路将会没有过流保护。当电源电流过大时会把三极管击穿,严重的损坏开关管和TEA1507P。

网友:
感谢楼上朋友回复。
但是,2.2U及47U电容正常,代换后故障依然。
我的理解是,三极管要发挥作用,必在电源启动,开关变压器有脉冲之后。现在的问题是,根本就没有脉冲,也就是说TEA1507P 6脚没有驱动信号。开关变压器各组输出连一丁点的脉动电压都没能测量到,哪怕是零点几个伏特的电压也测不到。
再说明一下。开关电源初级的所有元件均已检测过,无异常。
短接25K电阻两端,电源能启动,初次启动保护,第二次启动(注:TEA1507P和UC3842的启动有点相似,若电源不能正常启动,芯片会一直尝试启动电源)指示灯亮,各组输出电压正常,加信号显示正常无干扰。长时间工作开关管温度正常。但感觉上软启动失效了,首次启动不成功,原因可能就是开关管过流保护所致。
为何不能软启动?

网友:
我想,6脚的电压你是测试不出来的,除非你用示波器,我想它应是高频波信号.二楼说得有道理,你第一次启动失败就是过流引起.我们分析开关管S极,可以看出:没有25K,三极管C极电压高,导通;5脚电压全无,IC1507P过流保护,但后来能启动,可能是TEA1507的收到第二次启动信号,由于内部反转器再次翻转,启动了

网友:
看到这个故障想起几年前修的一台34寸的飞利浦电视机,电视的型号已经记不得了,电源芯片当然不是用的TEA1507而是用的MC****之类的芯片(记不得具体型号了),开关管的S极同样是几个小阻值的电阻与一个二极管并联入的地,当时的现象是多数时间不能开机,偶尔能开机,能开机时电视的图、声正常,但开关变压器发出较响的“吱吱”声。当时也不费了不少的功夫,最后查到是与那几个小电阻并联的二极管不良,换后就正常了。也许是我们对这类电源的我作原理还不是真正的了解。我想是不是在开机瞬间要把开关管工作的脉冲信号由25K电阻这一回路反馈到TEA1507的5脚,让TEA1507判断开关管工作了没有(就好比是电脑的自检一样),如果没有检测到这一脉冲信号,TEA1507就发出保护,从而不输出信号,使电源不工作。(不好意思,这都是我的一种猜想),所以建议你代换一下RPG10D试试。

网友:
非常感谢以上几位朋友。
6脚用示波器测过,没有脉冲。
RPG10D无问题。因为是新换上去的。
TEA1507P5脚的定义是开关管电流检测。未启动之前,25K电阻与2.2U电容构成了软启动电路。电源正常启动之后,开关管的电流信号将直接通过三极管的CE极反馈到5脚。
当1脚电压达到一定值时,TEA1507P启动电源,因为IC的耗电量增加,所以1脚电压随之下降。电源正常启动后,三极管将25K电阻短接。如果修改25K电阻的阻值减小软启动的时间,电源也能启动,现象和短接25K电阻时一样,也是需要第二次启动才可以进入正常工作的状态。可以确定故障就在软启动电路,但是元件都没有损坏或变值,很头疼。
拆下开关管,通电用示波器测TEA1507P
1脚电压在10~12V跳动。
3,4脚无任何变化。均为零。
5脚电压在0~1.2V跳动。
6脚无电压,无脉冲输出。
短接25K电阻后,6脚有脉冲输出,不过频率较低,且占空比似乎过大。
接上开关管,通电测量开关管S极波形,首次启动脉冲在不到1/2秒的时间内由低升高,到峰值约0.5~0.6V,电源保护。二次启动电源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开关管S极波形较低,约为0.2~0.3V。
另,5楼的朋友,电源启动之前和三极管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二次启动能成功的问题,据我分析应该是次级的电容器上已经充上一些电压,以至于第二次启动之时电源的负荷较轻,未能达到过流保护的界限。但是次级经检查并无短路,这个可以从电源启动之后,整机工作正常来判断,次级各组输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电容器均为原装元件,无改动。
我就是想不明白,是何原因令TEA1507P在原电路有软启动的情况下无法启动?
请各位继续指教。谢谢

网友:
按你的分析在电源未正常启动之时,25K电阻及2.2U电容器接入电路,即是资料中所说的软启动。待电源启动之后,三极管导通,将25K电阻及2.2U电容器短路,那么这时的电流检测是不是就不起作用了?要是开关管过流的话,这时又是怎么实现过流保护呢?别的TEA1507的电源也有这电阻和电容这两个元件,只是电阻阻值和电容的容量不一样。我看到一个电源电阻用的是56K,电容用的是330n,只是没有这三极管及三极管的相关元件。
1、要不,你把三极管拆了试试(不明白三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
2、外围什么都检查了,也都正常,会不会TEA1507不良呢?代换看看。

网友:
再问一下,TEA1507P的8脚有没有电阻,看看它有没有问题,增没有增大?

网友:
感谢回复。
8脚无电阻。如果有电阻的话,若电阻变值了电源的工作也就不正常了。
TEA1507 5脚就是开关管电流检测输入脚,在此基础上加入25K电阻和2.2U电容可实现软启动功能。所以直接把25K电阻短接是不会造成过流保护失效的。因为有的飞利浦显示器就没有这个电阻和电容,56K+330N的也有。尝试过,不能启动。
TEA1507是好的。而且也曾换用新品,一样的结果。
真的很令人头疼哈。

网友:
这样呀,真是令人头疼,要不,就是遇上鬼了。会不会是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
理论我说不来,不过你可以换光耦看看,还有1欧的电阻及旁边的二极管,因为一些零件坏了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楼主应该考虑过光耦的呀。他都说了“开关电源所有元件都检查过,并无异常”。

不过采取代换或许会有收获。

网友:
谢谢各位。因为维修毫无进展,换元件试试看的事情早做过了。只剩下开关变压器没代换过,我想TEA1507P 6脚无脉冲输出,应该和变压器无关吧。
感谢各位。
继续求解,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
通电测量开关管S极波形,首次启动脉冲在不到1/2秒的时间内由低升高,到峰值约0.5~0.6V,电源保护
保护原因是这个。

是不是因为3脚电压不够,导致6脚占空变大,初级平均电源变大。引起过流保护。
或者是0。47欧电阻变值了。

软启动的目的是什么?
25K电阻,22U电容是怎样实现软启动的?

还有就是:电路是不是画错了?
三极导通后电流取样的电阻不是被短路了吗?

网友:
通电测量开关管S极波形,首次启动脉冲在不到1/2秒的时间内由低升高,到峰值约0.5~0.6V,电源保护
保护原因是这个。

是不是因为3脚电压不够,导致6脚占空变大,初级平均电源变大。引起过流保护。
或者是0。47欧电 ...
引用 网友A:

0.47欧电阻没有变值。离线单个用数字表测量的。
3脚在启动时无电压,电源启动后次级输出电压正常时,光耦导通3脚才有电压。
软启动的目的?应该是通过电路对6脚脉冲进行控制,令其输出占空比由小变大,防止启动时次级电容充电对开关管造成冲击。
至于5脚电路如何实现软启动,没有更多的资料来进行解释,不得而知。网上TEA1507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通过示波器观察,在1脚电压达到12V左右时,此时5脚电压也达到最高的1.2V左右,芯片启动。1脚电压随时间降低,同时5脚电压也随时间降低,减小电容器的容量或减小25K电阻的阻值,可使5脚电压下降的速度加快。应该是在特定的条件下6脚才有脉冲输出,例如说1脚的电压在多少V之上,同时5脚的电压在多少V以下时,6脚才有脉冲输出。我的破示波器没能观察得到这些。总之原电路是无法启动,即6脚始终无脉冲输出。

感谢楼上朋友。继续求解。谢谢

网友:
三极管导通后怎能实现CE短接25K电阻和2。2U电容?是不是你的图画错了?短接了25K电阻为啥第一次启动保护?我想是电源第一次启动瞬间由于电容充电等原因开关管电流是比较大的,这时如果不短接25K就对这个由3个0。47电阻产生的反馈电压有缓冲和隔离延时作用,这时1507就检查不到过流而保护。短接了就没有这一功能,也正是“二次启动能成功的问题,据我分析应该是次级的电容器上已经充上一些电压,以至于第二次启动之时电源的负荷较轻,未能达到过流保护的界限。”
是不是你换的1507有问题或参数不对,还是1507后边的尾号不对?

网友:
干脆把开关管S极的电阻按照有的电路那样改为0.27Ω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上朋友。
电路图的确有误。感谢提醒!电路图已经更新,感谢。
短接25K电阻后,软启动失效了。但是开关管电流检测并没有失效。但是,25K电阻和2.2U的电容在这里并不是用来隔离和缓冲电流反馈信号的作用,而是实现软启动。兄弟的分析中有漏洞,如果25K电阻和2.2U电容器把开关管的电流反馈信号缓冲隔离,“我想是电源第一次启动瞬间由于电容充电等原因开关管电流是比较大的,这时如果不短接25K就对这个由3个0。47电阻产生的反馈电压有缓冲和隔离延时作用,这时1507就检查不到过流而保护。”那不是过流保护会失效?
关于TEA1507,本地仅能购到TEA1507P,新购进的TEA1507P全部都在飞利浦显示器上测试过,无问题。经询问店主,未发现过其他尾数的TEA1507。
问题到现在好像范围比较小了。启动之时TEA1507P 1脚电压与5脚电压相互间的关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如果能弄明白这一点,离故障解除就不远了。
感谢所有回复的朋友。继续求解。谢谢。

网友:
电源工作后三极管导通,就是把C极对地了,这时应该没有所为的信号反馈到5脚去吧。1脚应该是内部工作电源的滤波脚,当接上电源后300V的电压加到8脚,通过内部电路的作用向1脚外接的电容充电,当1脚电压充到大于12V时,振荡电路才起振,启动电路才开始工作。

网友:
电源开作后三极管导通,就是把C极对地了,这时应该没有所为的信号反馈到5脚去吧。1脚应该是内部工作电源的滤波脚,当接上电源后300V的电压加到8脚,通过内部电路的作用向1脚外接的电容充电,当1脚电压充到大于12V时, ...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有误。已更正!感谢一直以来的帮助,谢谢!

网友:
0.47欧数字表是测不出来好坏的。按一般的三位半:最小电阻档误差10%+2~3字。显示:000.2到000.8都是对的。

1脚供电。电压达到一定值后芯片才能工作(连续输出驱动脉冲)
5脚电流取样,电压达到一定值后芯片认为过流,关闭输出。

启动过程和3842差不多。
8脚接电,通过内部启动电路给47U电容充电,达到12V。
6脚输出高电压。开关管导通。
0。47欧*3电阻上电压上升达到某值,(也有可能是47U电容容量不够没电了)6脚输出低电压,开关管截止。
次级各整流二极管导通,给负载供电,各电容充电。包括初级的47U电容。
次级电压通过光藕反馈电压值不够高,1507就利用47U电容第一次充的电又在6脚输出了一次高电压。

软启动:1507内部有个恒流源,通过5脚,到25K,到 0.47*3,到地。
启动时5脚电压等于Iss*25K+Id*0.47/3
6脚第一个高电压脉冲在5脚电压达到1.2v变为低电压。可能是因为5脚电压上升太快,开关管导通时间太短,变压器储能不足,47U电容充电不够,1507不能顺利输出第二个高电压脉冲。
软启动结束后Iss=0,短路25K就是在启动时强行结束软启动。
现在终于搞清楚了:软启动电路把一个电压(Iss*Rss)  加到 过流检测电阻上的电压(Id*0.47*3)
再加到1507 5脚。用这个方法限制启动时开关管的导通时间(也就限制了电流)。几个脉冲过后,Iss变为0。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以下原因引起的:
1,0.47欧变大了。这个电阻是不能指望是数字表的,换新电阻吧。也有可能是引脚氧化。
2,软启动电容容量变小了,内部恒流一下子就把它充足电了。
3,25K变大了,这个可能比较小,因为可以量出来。
解决办法  :-)

网友:
回楼上朋友:
1,0.47欧是可以测量得到的。普通指针表都可以测量得到。我的数字表是四位半的。即便有少许变值,应该不会导致6脚在启动之时无脉冲输出。
2,1脚和5脚电压是相互间有条件的。用普通双踪示波器测量1脚与5脚电压波形发现,接通电源后,TEA1507内部高压启动电路即对1脚外电容47U充电,同时5脚由内部电流源给外部2.2U电容充电,当1脚达到12V左右时,5脚电压也达到1.2V左右。IC启动,1脚电压开始下降,5脚电压在此后的某一特定时间后也开始下降。在整个启动周期内,6脚未能监测到任何的脉冲输出。拆掉2.2U电容再测量,1脚在电压达到12V左右之后开始下降,与之前无异。5脚电压在1脚电压开始下降一段时间后,跳变为零V,在跳变为零V的同时,6脚输出1个脉冲。因此可以认为,6脚输出脉冲的时间在1脚电压开始下降,同时5脚电压低至某一值的特定条件之下。2.2U电容及25K电阻存在的意义,就是使得5脚电压在IC启动之时下降速度变缓慢,借此来实现6脚输出脉冲的占空比由小到大的变化,实现软启动。
感谢楼上朋友的帮助。但这三个都不是故障原因所在,
1,0.47欧电阻未变值。
2,2.2U电容未变值。即便是将其减小到330N,都不能令6脚输出启动脉冲。增大容量更不用考虑了。
3,通过在25K电阻上并联一只10K的电阻,电源可以启动,启动时的现象和短接此电阻时一样。

感谢所有回复的朋友。问题未解决,继续求解。大家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
三极管不是用来短路25K电阻的,是用来给2。2UF放电的。
因为5脚电压高过S极电压。
软启动部分,芯片内部是有开关的。

网友:
哈哈!看了各位的大师分析,好像该怀疑的地方都修过,有一个地方可以没有想到,那就是此机可能是C2106滤波电容漏电造成的,用万用测量一下300V电压,如果在280V 以下的话,换掉此电容就好。

网友:
哈哈!看了各位的大师分析,好像该怀疑的地方都修过,有一个地方可以没有想到,那就是此机可能是C2106滤波电容漏电造成的,用万用测量一下300V电压,如果在280V 以下的话,换掉此电容就好。
引用 网友C:

很不幸,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修过几台飞利普显示器不起振换1507就好了

网友:
午夜梦回提的问题经过这么多的大师讨论,我想现在应该修好了,如果真的就是电源的问题话,看你的分析方法很专业加上及各位同行的意见与不同看法,一个电源不是那么难的吧。好了后告诉最终故障原因哟,让我们也知道是那里出问题把你折腾这么久!……

网友D: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
感谢各位支持与帮助,很遗憾,问题并没有得到徹底的解决。客户已经催好几天了,不得已在25K电阻上并联一个10K的电阻,交付客户使用了。现在仅存的问题,只是刚开启电源之时,首次启动不成功,第二次启动即能建立正常工作状态,且长时间工作正常。使用上与原来完全没有区别。
没能完全解决该问题,很遗憾。但在此再次感谢各位对在下的帮助,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