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G能代换865GV的芯片吗

楼主(2009-04-10):
可以用865G的北桥芯片代换865GV的吗,,,,

网友:
可以,我有试过。。。。。。

网友(2009-12-17):
我代换了板子跑C1,我也在疑惑到底可不可以代换。

网友:
不可以,不过还真没试过,不知道板子开发的时候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可以的吧,平时换的到没注意下。集成的感觉都可以换的。。

网友:
不可以的
要么你试试吧。我只代换过915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