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IMENSION E520无显示

楼主(2009-04-10):
DELL DIMENSION E520台式机,开机风扇转,1、2、3号灯亮,响“嗒、嗒”两声,但无显示,换两条好的内存故障依旧,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台式机
DELL

网友:
那就查显卡呀

网友:
谢谢建议。但是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
测过内存供电的MOS管,1.8V电压正常。

网友:
没人遇到过这种故障吗?

网友:
这台机现在还是无法开机,DELL的检测卡显示的是:打开电源后1,2,3号灯长亮,然后是B,B两声。

网友:
刷下BIOS,是下

网友:
不好意思,不开机的情况下怎么刷BIOS?

网友(2009-12-22):
那位大哥有的给我一个E520的BIOS吧。我给搞晕了。官网下的分解出来不能用,还不够512K
QQ:81899390